[求助] IIC slave的数据线响应位问题

楼主(2012-06-27):
数据总线定义为inout类型--sda ,输出用三态门,如:assign sda = sda_oe ? 1'bz : 1'b0;在用状态机编写slave程序,在从机向主机发送响应时,sda_oe置为0,sda总线应该为地,可实际测得的信号电平为高,无法发送从机响应,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三态门确定打开了么?按照你的说法理解,此时三态门并没有打开,查下状态机吧,估计是哪个状态跳转有误!

网友(2015-08-28):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