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ty NCX生成lib

楼主(2012-06-28):
已有参数化网表*.sp和spice model,无Foundary的.lib,根据user guide似乎还需要template文件才能生成.lib。
请问template文件是需要自己写还是可以工具生成,NCX自带的template可以简单修改一下利用吗?

另外每个cell都要设定.opt文件?

网友:
不一定,有一个seed lib,然后生成.opt文件,修改后再表征即可,个人认为。但没做过准确性验证,目前还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用的是坛子里面下载的ncx200906的,在做的时候报错:--- begin flow...
retrieving LSF queue info...
Error: LSF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Unable to open file lsf.conf

万分蛋疼,不知道你的ncx怎么运行的,可以参考下不?

楼主(2012-08-09):
    设置farm_type的时候为nofarm

网友:
lsf 是服务器群才有用的。别用就好

找一个相类似的lib产生template 比较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脚本里面就是设置的 set farm_fype
nofarm下面是我跑的脚本,能不能劳烦你看一下,万分感谢:
set model_file ./TD-LO13-SP-2006V0R/l013_io33_v1p0.mdl
#set model_file ./hspice/hspice_tt.mdl
#set model_file ./hspice/hspice_ss.mdl
#set model_file ./hspice/hspice_ff.mdl
set netlist_suffix.sp
set netlist_dir ./SubCkts
set simulator_exec /home/mytools/synopsys/hspice201109/hspice/bin/hspice

set output_library ncx_library/typical_ncx.lib
#set output_library ncx_library/fast_ncx.lib
#set output_library ncx_library/slow_ncx.lib

set in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
set simulation_dir
./sim_data
set work_dir
./my_work

set farm_fype
nofarm

set templates
false
set timing
true
set power
true
set nldm
true
set nlpm
true
set design_rules true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ccs_power
tru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没有设置过什么lsf,不知道怎么改这个东东,能不能详谈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参考帮助文档,建议按照那上面的顺序设置执行的选项试试,虽然不确定,但是看上去有可能是你设置的顺序和官方的不太相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哈。居然是少些了一个空格的问题。。。蛋疼

网友(2012-12-1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新手,对于NCX有些问题想问你,当我运行CELL TEMPLATE的CONFIG后,提示netlist is modified later than lis file ,然后就报告ERROR,说simulation failed。有遇到过吗?求回复啊!

网友(2014-01-20):
mark 一下备用

网友(2014-06-11):
楼主的netlist 和 model 文件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netlist可以用Calibre等工具抽取,SPICE MODEL是Foundary提供的。回复 13# ICSY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netlist和model了,激励文件怎么给呢?目前总报错仿真器没有跑起,可能是提供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一定要用calibre的网表, cdl的多几行

网友(2014-07-19):
求问,我在运行ncx的时候,报出如下错误:
no output .lis file detected -- simulator has not run
有知道这个output.lis 文件怎么弄么?用的是Hspice仿真器

网友(2014-11-0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生产template文件吗?因为如果照着原有的写。里面的sensitization 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最终你的template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2014-12-23):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smic的库,运行的时候总是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请问input library 是跑hspice 时候用的ms018_1p7.lib 还是数字库的slow.lib

网友(2016-03-04):
回复 网友B:

  你把.config文件中那句 set Farm_type LSF  改成  set Farm_type NoFarm。。就是说他会尽可能多地调用服务器的cpu资源

网友(2018-07-10):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的这个脚本,但是会报错,说NO .nldm file detected,请问这个报错需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0-12-30):
请问*.sp和spice model这两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啊

网友(2024-10-10):
有没有ncx的下载链接,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