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与芯片CORE的间距问题

楼主(2012-06-28):
请问各位高手:

                      在 芯片core版图的四围放置PAD,那么PAD的间距与core的金属间距为多少比较好?

                      我现在的是上华0.5工艺

网友:
按照工艺要求就可以了.看下PDF.

网友:
IO与PAD在一起,core 电压由IO处理得到,距离视power而定,PAD位置一般都会事先定好位置的,不然那些厂商还用啥啊

网友:
这个有要求吗?CSMC一般都是要求IO上的ESD Tr或是Buffer到Core Tr吧?

0.5工艺的好像最小是75还是80u,具体忘了

网友:
最好留有100um间距。以防出问题。

网友:
注意IO与内部器件的间距,注意寄生而形成的latchup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