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hspice 网表及加激励的一些技巧

楼主(2012-06-28):
用cadence导出网表文件后,用hspice仿真,要加激励,请问在最外部没有symbol的情况下,直接从网表文件中看出输入输出端口啊?还是必须一个一个从电路图里面看啊?使用hspice和cadence软件有没有什么技巧啊?请前辈指教?

网友: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用hspice后仿时,自己可以把后仿的网表include到激励文件中,然后加激励源和仿真条件。
前仿时习惯在电路网表的后面加激励和仿真条件。这个可能是个习惯问题吧

网友(2017-01-12):
也想知道怎么加载激励文件啊~~

网友(2018-09-25):
感觉主要就是写激励。然后要写好多。。。

网友(2024-06-28):
激励和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