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是刚接触quartusII,在 创建了SOPCE系统, 用Verilog语言完成顶层实体,分析综合后出现各种这样的错误error: Port "LCD_E_from_the_lcd" does not exist in macrofunction "comb_6",求解?????

网友:
LCD_E_from_the_lcd这个是用代码写后加入的吧?那生成对应的tcl文件了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加载的lcd命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