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LVS后找不到si.out

楼主(2012-06-28):
LVS后找不到si.out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
log里有这个错误提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大侠看看呢

楼主:
有人有相似的问题,但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Cannot find switch master cell for instance +0 in cellView (mux2 extracted) from viewlist 'auLvs extracted schematic ' in library 'tutorial'.
        si: Netlist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WARNING* invalid cell view -- 0(unknown)

>I was trying to run PRFlatten on a cell, but the program showed:
>Cannot find switch master cell for instance XY in cellView (ADD_B >schematic) from viewlist 'autoAbstract abstract schematic netlist' in >library Test01.
>*Error* simFlattenWithArgs: abort netlist
>    si: Netlist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What was the error message trying to tell me?
>Ming
It's trying to tell you that for instance XY in cellView ADD_B schematic, it
is trying to switch from whichever view is instantiated into one of the
views autoAbstract, abstract, schematic or netlist. However, whatever cell
it is that instance XY is, does not have one of these views.
Netlisting in DFII operates on this principle of view switching. Think of a
normal schematic based hierarchy - when a schematic is being processed, it is
full of symbols. For each symbol, you don't want to netlist the contents of
the symbol, but rather the corresponding schematic - so you need to switch
views from the symbol to the schematic. By controlling the view switch list,
you can then control which view gets picked, and the priority (or search
order) given to each.
This is further extended to have a stop list, so that once a view has
switched, it is checked to see if that view is in the stop list, and if so,
the hierarchy expansion stops at that point.
Config views (as created by the hierarchy editor) allow further control over
this netlisting procedure, as they then allow the rules to be changed on a
cell by cell, instance by instance, or (in some netlisters) occurrence by
occurrence basis.
Anyway, I elaborated a bit more than I perhaps needed to, but once you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how netlisting is done, the error message is very
clear.

网友(2015-04-29):
你好  我现在 也是 这个问题 无从下手  你解决了么

网友(2020-07-10):
我的问题是:ERROR: Unknown switch or invalid argument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