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kt电阻和普通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2-06-28):
小弟在选择电阻时候,有rnposab_3t和rnposab_ckt两种比较适宜的电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求指教

网友(2012-11-14):
同求答案,知道回复。

网友:
求答案,下面排好队

网友:
看看工艺文件是不是能找出点线索?

网友(2013-01-09):
我早就想问了,怎么这么常见的问题一直没人回答,唉
把两个电阻版图打散,发现区别就在于ckt电阻多一层resckt……

网友(2018-10-04):
ckt 考虑了电阻对衬底的寄生电容 model更准确些 有前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