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错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28):
请问各位,DRC错误代码中的如下几个,是什么意思?
整个设计全部自动PR,不带任何手工或者eco的修改,我在edi下的verifyGeometry和verifyConnecttive都没有问题,但在calibre下的drc报出错误了

4.13f/4.15/4.17f/4.19f/

4.21e

6Bb.me1/6Bb.me2/6Bb.me3/6Bb.me4/6Bb.me5

网友:
資訊也太少了.... 連process 都沒寫
看一下那些drc command file裡面怎麼定義這幾條的

看起來都是metal,
會不會是technology file用錯或定義的spacing 跟command file不同之類的

因為apr tool參照的 rule 不一定同於 calibre command file rule...
所以... 認命一點去tra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