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phy的错误

楼主(2012-06-28):
目前手头有个项目,用了SMSC的3450 USB PHY。
FPGA测试的时候用USB分析仪测试,老是出现以下两种错误:
1.传送一个512字节的数据包,中间有若一个字节传错,多次重传都错成同样的数据
2.传送一个512字节的数据包,连续58个字节的全0,丢失一个字节的全0

版内有人用过SMSC的USB phy芯片么?比较有可能的错误会在哪里呢?

未采用24Mhz的晶振作为参考时钟,用的是FPGA内的PLL分频出的时钟

楼主:
急切求助

网友:
......

已发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么?这是我调试经验USB3500的经验.

楼主:
还是要求助啊,

现在的问题应该在3450 PHY上,
rx的方向,用usb协议分析仪看到的数据是对的,
在FPGA端观测有crc校验错,主要是PHY输出的就错了

楼主:
数据包短的没有错,数据包长的(512byte)容易错,
今天打算去把最大包长修改一下,搞成128字节,不行就16字节,哼哼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tx,求助

网友(2013-08-17):
不是很理解。。。。

网友:
没用过2.0的phy,学习一下

网友:
fpga 的时钟不够准吧, 用晶振

楼主(2013-10-29):
控制器的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