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alse_path问题

楼主(2012-06-28):
最近在论坛看到一个关于set_false_path的问题

有点疑问,

在FAQ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在设计严格的公司会在分频时钟之间加入set_false_path的约束”

问题:那么,如果存在一些跨域的控制信号需要检测时间,那么这样设置后,不是变成不检测了吗?

我的一个师兄和我说,

可以在dc的时候先set_false_path下,这样可以有比较好的网表
但是在后端布线时的sdc文件就可以把set_false_path去掉。

请问,这样合理吗?

网友:
跨域的控制信号用特殊的做法(算法)保证之间的信号正确传递

具体做法每个公司不同

你师兄说的不是不行,只要他可以保证false path下得到的path delay不要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了“严格的设计”,是不是全部都用set_false_path了?包括APR和sta的所有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尝试了下,如果我在dc和pr过程都加上了set_false_path的约束,然后在sta过程中,将这个约束注释掉,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希望在sta时能够查下clk和clk32这两个时钟间的信号关系,然后发现了pt的报告有如下的min delay violation;
trng_data是外部输入,在约束中加了set_input_delay,
rand_data_syn_reg_0_是内部的一个在clk32域下的信号用于锁存外部的trngdata,
报告如下:
Startpoint: trng_data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digit/control/rand_data_syn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32)
  Path Group: clk32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00    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000    0.00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000    0.00000 f
  trng_data (in)                                       0.00000 &  0.00000 f
  digit/control/rand_data_syn_reg_0_/D (QDFFRSBN)      0.00024 &  0.00024 f
  data arrival time                                               0.00024

  clock clk32 (rise edge)                              0.00000    0.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61813    1.61813
  clock uncertainty                                    0.25000    1.86813
  digit/control/rand_data_syn_reg_0_/CK (QDFFRSBN)                1.86813 r
  library hold time                                    0.01247    1.88061
  data required time                                              1.88061
  ------------------------------------------------------------------------------
  data required time                                              1.88061
  data arrival time                                              -0.00024
  ------------------------------------------------------------------------------
  slack (VIOLATED)                                               -1.88036
报告中,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一个input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疑问的是,
如果我没有加上这个set_false_path的约束,从dc一直到pr,sta。那么最后时序分析就没有问题;

我不太明白,这个set_false_path到底有什么作用?
因为按道理,input信号和内部信号(clk32域下)之间的时序也是要查的,那么是不是不应该加上这个set_false_path?
而在FAQ中,又说道,“严格设计”会加上set_false_path,如果设置了不查时序,那怎么会是“严格设计”呢?

网友:
我说的“严格设计”不是你理解的那种把应该检查的path 设置成false path
仔细体会2#里面的话

当你以后真正遇到这种设计时,就有体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严格设计”的,meta_stability FF,是通过set_false_path来加的么?
还是说综合的时候要特别做什么操作来加?

网友(2015-08-28):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

网友:
都要看具体设计的,这个FAQ 也不见得都是全对的,

都是case by case的,

网友:
回复 9# icfbicfb 版主,之前陈涛FAQz中“设计要求严格的公司,就算是同步时钟,数据在同步时钟间传送时,依然要用meta-stability FF”就使用set_false_path,前面这句话“依然要用meta-stability FF”该如何理解?

网友B:
刚开始学习数字后端,请问set_false_path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这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使用防止亚稳态的那种flop吧, 不是每个库都有的,

你还是根据自己的设计来的, 谁说的都不是金科玉律的教条,包括我,联系实际的项目和需求比较好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习数字后端,请问set_false_path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这么做?

所以前辈,你能现在告诉我们这种刚入门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