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simics下安装好的solaris8镜像

楼主(2012-06-28):
有的验证正确后,重分酬谢,谢谢!

网友:
没有这玩意

楼主:
顶上去,继续求

网友:
有solais9 的镜像,太大了,在linux下的3.0.31运行

楼主:
9的也可以,兄弟,方便传一个吗? P2P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个详细点的安装方法。我想在linux运行该虚拟机,从而运行180nm或130nm的memory compi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两个碰到是同一问题,老是安装不成功,所以直接要求镜像了.

网友:
此solaris非彼solaris 不能用memory compiler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直接用linux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模拟的SPARC ,就是用来运行memcopiler的

网友:
180nm和130nm的memory compiler么有linux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个镜像吗?我这里安装一直不成功

楼主:
顶上来  今天安装好simics了,solaris9 也正常运行,可是一直进不了CDE界面

按照http://bbs.chinaunix.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672做的

谁可以帮忙看下有什么要修正的吗?

网友:
之前为使用chartered的memory compiler,使用simics安装了solaris9,并通过ftp的方式从windows下送apollo和memory compiler过去。其中安装系统包括配置CDE花了整整一天,电脑的CPU一直高速运转;ftp送文件、运行memory compiler,更是极慢极其难受,尤其是生成milkway数据库时,耗费了两三个小时,还以为出现故障了呢。
初始镜像有3G多,每运行一次制作一个保存点又会增加好几百兆,我还不大会使用更多的配置。传送文件太耗费时间了。
最后,实在难以忍受时间上的消耗及心理的折磨,就taobao购买了一台二手的blade2000,价格1500块,价格不贵而且运行速度很快。
如果楼主只是玩一玩,那么继续摸索一下simics吧,我当初使用参考资料与你提供的信息是一样的。如果是干活,还是买台sun二手服务器吧,一周员工的工资绝对不止这台服务器。
如果楼主仅需要一个memory的数据,您可以提供memory compiler给我,我用这台blade2000给你进行编译。配置有apollo sparc版;根据你的memory compiler是前端或者后端,输出gds-front或者gds及milkwey后端库,供Astro布局布线。

楼主:
楼上是在深圳吗?你的配置文件是和http://bbs.chinaunix.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672这个帖子里面的一样吗?

网友:
可能不是这个链接,但操作方法是一样的。
安装solaris、拷贝文件、运行程序都极慢,时间成本高昂。
我在上海。
深圳出售二手sun工作站的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可以短信个QQ吗?

网友(2012-09-01):
回复 网友D:

    您好,能帮忙生成一份memory吗?先感谢一下,我这边实在找不到合适的sprac服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如何使用FTP方式将文件从Windows传至solaris虚拟机中?现在虚拟机装好Solaris系统后没有调出CDE,用命令行方式没办法将Windows中的文件拷入虚拟机中,自己做的任务一直停滞不前了,请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4-03-02):
i need version 4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