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stemverilog中数组可以使用push类似的操作么?

楼主(2012-06-28):
各位:
     最近才开始学习systemverilog,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systemverilog中的动态数组可以像C++中的数组一样,来一个数值,往里面push一个,然后取数的时候用pop?我现在需要这种操作,但是翻了翻书,好像没说systemverilog的动态数组可以这样,所以不敢乱用。所以,上来问问。如果使用动态数组不行,那么应该使用什么来这样操作呢?

网友:
有队列,书上应该提到的。队列的操作才是这样的。push or pop,数组没有这种操作,当然队列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数组。呵呵。

楼主:
恩。队列我知道了。
好像还有链表可以,但是不知道链表是不是systemverilog所推荐的。

网友:
这个你写了仿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systemverilog只是搭testbench的话,这些具体的实现没什么风格不风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