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628——基本概念分析

楼主(2012-06-28):
(1)时序逻辑的时序约束有哪些?
(2)verilog实现10进制计数器.
(3)verilog实现上升沿检测电路。

欢迎大家积极回帖讨论,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奉上~~~
最佳答案明天揭晓~~

--------------------------------------------答案揭晓----------------------------------------
谢谢大家的参与。现将答案整理如下:

(1)时钟频率,占空比,时钟的transition,latency,uncertainty,组合逻辑延迟时间;
       input/output delay
       max transition/cap/load
       min/max delay
       false path
       multi cycle
(2)见8L、9L
以上答案均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感觉答案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1)时序逻辑的时序约束有哪些?时钟频率,周期,占空比,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跨时钟的保持时间。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2)10进制计数器.请问问点在哪?(3)是基本概念么?无论哪种语言缓存两级就可以判断上升沿啊。VHDL的双进程程序风格v.clk和r.clk更容易理解。
对么?请大侠指导。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拿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有助新人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板块的宗旨是给出求职过程中的常用面试笔试问题,主要面向应届生,这些题目都是笔试过程中的常见题型了~。

网友:
(1):
create_clock(@input ports)
create_generated_clock(@PLLs, registers, output ports)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default=network, before CTS)
set_clock_uncertainty(for jitter with pessimism/skew before CTS)
set_propagated_clock(after CTS)
set_timing_derate(for OCV)
set_clock_gaiting_check(-setup/-hold)
set_input_delay(-min/-max)
set_output_delay(-min/-max)
set_clock_groups(-asynchronous/-exclusive)
set_min/max_delay(for combinatorial)
set_disable_timing(for timing arc breaking)
set_data_check(for CDC bus)

&MMMC commands(Multi-Mode for dft/function, Multi-Corner for OCV)

网友:
verilog 实现10进制计数器

module counter_10(clk,
rst,
cnt
);
input clk,rst;
output [3:0] cnt;
reg [3: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nt<=0;
else begin
if(cnt==4'd9)
cnt<=0;
else
cnt<=cnt+1'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verilog实现上升沿检测电路

module posedge_detection(
                                       clk,
                                       rst,
                                       data_in,
                                       rising_edge // 1 for rising , 0 for falling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data_in;
  output    rising_edge;

  reg        r_data0;
  reg        r_data1;

  assign rising_edge = ~r_data0 & r_data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 begin
       r_data0<=0;
       r_data1<=0;
    end
    else begin
      r_data0<=r_data1;
      r_data1<=data_in;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几乎很全了

网友:
第一题,时序约束有:
时钟频率,占空比,时钟的transition,latency,uncertainty;
input/output delay
max transition/cap/load
min/max delay
false path
multi cycle
后面两题上面已经给出例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false_path算么???

网友(2012-08-19):
回复 网友C:

delay两拍不如delay一拍的反应快:assign  pos = input & (~input_d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