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布局布线的控制!

楼主(2012-06-28):
在此弱弱的问下,在FPGA布局布线的时候怎么样去人为的控制呢??要不然布线出来之后线延迟过大!谢谢!

网友:
Xilinx的不太清楚,Altera的话可以设置约束、或者在图形界面里面半手工操作,忘了叫Chip Editor还是什么的,不过一般手工做的还不如工具提供的,你可以用Design Space Explorer编译看看.

网友:
Xilinx 也有FPGA editer,不过建议用约束实现较好

网友:
xilinx可以用planahead。

网友:
最好修改你的编码风格,要不然你搞半天面积约束等,也有可能不到达约束目标。

网友:
我觉得做到约束为止,手动去调位置太费力了!

网友:
quartus: chip planner
ise: FPGA editor

网友(2014-12-18):
这个就是约束吧 还可以指定区域

网友(2015-11-12):
还是修改约束比较靠谱

网友(2016-11-17):
这个么  设计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