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R后用Calibre做DRC时的error----求解

楼主(2012-06-28):
CalibreDRC时的error

Minimum width of a SNregion is 0.44um

Minimum width of a SPregion is 0.44um

这个怎么修复呢,在AstroICC中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加FILLER单元了么?

网友:
如果已加filler,

1. check std bdry是否都on pitch,
2. 對所有std cell個別做drc check
--> 一般來說除非有自己刻的std, 不然foundry不太會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LER加了呀,但是还是出现了好多这种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有点不太明白,我的filler 是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按你说的检查

是不是需要在PR时重新改一些东西,因为这个错误还挺多的

网友:
到layout tool記下幾個drc error的座標,
然後回pr tool看看是怎麼回事,

我的認知下,
會發生 這樣的drc有三種情況

1. damon大說的未加filler
2. blockage圍太小造成drc violation
3. std cell width非unitTile整數倍

我之前的回文比較針對3這個方向
你看看那個座標點上是不是空的
已填filler 但仍有空位, 代表最小的filler填不進去,

這又有兩種可能
1. 你沒有用到最小的filler type
2. fram view有問題 (我個人覺得這比較可能)

以上.

网友:
TSMC或SMIC有这个SN和SP, 请问LZ是这两家的哪家?什么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针对第三种情况,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那就是不同VT 的cell之间的Filler cell 类型是有要求的,否则也会导致DRC violation。
当然,我说的是TSMC工艺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只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SMIC 的0.18的工艺

网友:
感觉跟filler没关系,是SN和SP的错误,是FEOL base layer的问题。

你能从单独run一个stdcell看看是否有此问题吗? 如果单独的cell没有的话, 那么top理应没有。

以上,个人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SMIC 18的标准单元库呀,filler cells都加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tap cell的问题,tap cell用的是FILLTIEM

网友:
這應該是SMXX

應該是SN 與 SP 離OD太近

可能是其中一個stand cell 有錯!

网友:
FILLTIEM设置的间距为多少?

网友:
回复  onlykals

   谢谢你的答复。
我用的是SMIC18的库,里面的filler cell 都加进去了呀。

是不 ...
引用 网友D:

    18不需要tapcell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 比最宽的 standcell 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libre验证看版图出错的点,分析下原因
还有add endcap也用FILLTIEM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