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NFI2.1中的dqs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2-06-28):
如题
ONFI2.1中的dqs信号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延时半拍,做时钟处理

网友:
对于flash的program操作,用做数据的采样时钟;对于flash的data out操作,可添加bufio用于获取读出的数据。

网友:
慢速100Mhz以下,加延迟单元,延迟半个周期,高速需要DLL控制,延迟半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