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企业版4与电脑配置

楼主(2012-06-28):
现在想买台电脑,不知道怎么选择才能比较好的运行redhat企业版4的系统。现在的CPU什么的能比较好的运行吗

网友:
CPU选INTEL快的,winows下用vmware装redhat AS4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用Linux系统,直接装Cadenc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 能比较好的跑 仿真 什么的吗    就是因为之前电脑跑大型的仿真速度很慢  打散个版图把 电脑打死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想直接转redhat企业版4  但是系统有64位吗   因为内存不是只有64位才能识别出8G   但是IC5141应该也不支持64位吧     CPU什么需不需要系统支持呢   这些都不懂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问了   用虚拟机的话     linux下仿真的处理速度以什么为标准额   是不是我的CPU越好   相对的处理速度也就会比较快

网友:
是的,大概是winxp CPU速度的70% , 直接装linux,单主板驱动就够弄了

网友:
i7吧  再RHEL4   那速度  差不多动车了。。。但想磁悬浮的话  得用其他架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动车就行  呵呵

网友:
虚拟机搞大型仿真不太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时候  我可能打算直接装REDHAT AS4     没直接装过系统  到时候还得问下你们啊

网友:
虚拟慢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