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层次化设计中关于feedthrough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ICC层次化设计中,加入feedthrough的时候,能否不在partition中插入两个feedthrough的pin,不改变网表。
就像Soc Encounter里面可以选择physical feedthrough一样,不会在子模块中加入额外的pin,无需改变网表。
不知道ICC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接此贴同问。

EDI也是在subblock插入thru pin吧, 也是改变的subblock netlist啊! 你说的方案是不是否则相当于FlyOver,在subblock里硬开出一个route blockage,这样反而不好吧。

网友:
借此帖同问。

LZ提到的方案相当于FlyOver,也就是在subblock硬生地开出一个route blockage,这个不难,我感觉这样做对于top level而言也许是好事, 但对于subblock不是很好。

大家创所预言啊

楼主:
差不多就是你说的flyover,顶层线在subblock中当做routing blockage,buffer inv等驱动单元在sub block中当做placement blockage。不改变sub block的网表。但是ICC好像只要加了feedthrough就会插pin,改变网表。
在sub block中多了些routing blockage势必会影响sub block的绕线,不过我这边的情况是要优先满足top level的绕线。

网友:
一般 feedthrough 就是要改变网表啊,就是一个buffer 2个pin 也没改多少,

实现起来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