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place_opt报错

楼主(2012-06-29):
ICC做place_opt报错

Error: Initial placement includes scan chains but no scan DEF inforamtion. Aborting .

我就是用默认的place_opt怎么会出现这个error呢?

网友:
Error: Initial placement includes scan chains but no scan DEF inforamtion

place_opt前read_def scandef——file,然后再试试呢?

网友:
If there is no scan chain information,you can add the option continue_on_missing_scan_def with place_o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按这样,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Scan DEF文件,按照3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2011.09 的新feature, 其实没必要, 不是每个design都要scan reorder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