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的scan configuration的问题,求大腿

楼主(2012-06-29):
set_scan_configuration中有一个参数为-exclude_elements,然后在insert_dft前有一句命令为set_scan_elements false,这两个都是不做DFT,但是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楼主:
看了user guide,看不懂什么意思,谢大神讲明白点,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
-exclude_elements : 相关触发器不进入scan链,但会替换成可scan得触发器;
set_scan_elements false : 相关触发器不进入scan链,也不会替换成可scan得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