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perl的用法

楼主(2012-06-29):
大家好,请教大家,我想把两个数组赋值给hash,结果出来的结果顺序乱掉了我期待的结果
a => 1
b => 2
c => 3
d => 4
实际的结果
1 => 2
c => d
a => b
3 => 4

请问如何改正?

@array_name     =qw/a b c d/;
@array_value    =1..4;
my %hash = ( @array_name => @array_value);

网友:
我是用for loop 的。。。

网友:
#!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my @array_name=qw/a b c d/;
my @array_value=1..4;
foreach my $name(@array_name) {
  my $value = shift @array_value;
  my %hash  = ($name=>$value);
}

你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
hash就是离散存储吧,不行您用数组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my @arry_name = qw/a b c d/;
my @arry_value= 1..4;
my %hash;

@hash{ @arry_name } = @arry_value;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it's more si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s hash slice,very good!

网友:
回复 楼主:

"my %hash = ( @array_name => @array_value); "

像这样用是不行的, "=>"的作用在这里和逗号是一样的.

上面的语句解析出来就是 my %hash = ( a,b,c,d,1,2,3,4);
也就是  my %hash = ( a=>b,c=>d,1=>2,3=>4);

用for或者foreach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的

网友:
自己写了一个,参考一下:
@hash_key=qw(a b c d e f);
@hash_value=qw(1 2 3 4 5 6);
foreach $string(@hash_key)
{
        my $temp=shift @hash_value;
           $hash_list{$string}=$temp;
}
while (($str1,$str2)=each %hash_list)
{
        print("$str1=>$str2\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