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read_sdc与source sdc的区别?

楼主(2012-06-29):
ICC中read_sdc与source sdc的区别?
用souuce sdc文件没有问题,
但是read_sdc有错误(选择是版本是latest),
先读入了.v文件,然后读入SDC文件,出现
Error: unknown command 'remove_from_collection' (CMD-005)
Error:can't read 'input' : no such variable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Error: unknown option '-filter' (CMD-010)
Error: unknown option '-filter' (CMD-010)
Error: unknown option '-filter' (CMD-010)

Warning : Design rule attributes from the driving cell will be set on the port (UID-401)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因為sdc中不支援 collection related的command吧?
那些command應該是mikiway在 astro/icc中 get attr用的
sdc是DC直接寫出來的嗎?
直接寫出來的應該不會有這種寫法才對

source是把file當作tcl script在讀了
我不確定這樣icc吃不吃的進constraint,
可以source完後write out 出來看正不正確

不過總地來說還是確認一下SDC的寫法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C是DC直接写出来的。
你说的不是太明白,SDC的写法,好像也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source应该要报错才是

网友:
2楼说的很清楚啊
read_sdc只支持符合sdc规范的命令,source支持dc中的所有的tcl命令,不是所有的tcl命令都符合sdc规范的,那些是sdc你可以去查看synopsy的sd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