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lve...before的用法

楼主(2012-06-29):
各位:
     最近我在折腾UVM,今天写到约束了。有一个约束我不知道该怎么用solve...before解决了,来问问大家。
     约束是这样的:constraint c1 {
                              a+b+c==d-e;}
      我想加上solve...before,使得约束先处理d 和 e 的值,再处理a、b、c的值,该怎么写呢?是solve d,e before a,b,c;还是分开,solve d before a;solve d before b;.......solve e before c;这样?还有其他的办法么?

网友:
记得可以合一起写的。直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求实验。。并告诉结果。。

网友(2013-05-22):
    你是要约束(d-e)的值之后,在约束a,b,c的值吗?

这里有个solve...before的例子:

class B;
rand bit s;
rand bit [31:0] d;
constraint c { s -> d == 0; }
constraint order { solve s before d; }
endclass

在上例中,约束order告诉求解器在求解d之前先求解s。结果是s为真的概率提高到了50%,d的选择依赖于s的取值。
于是d==0的概率为50%,d!=0将出现在另外50%的概率中。
变量排序用于强制提高某些corner case出现的频率。

网友:
可以这样约束
a+b+c==$void(d)-$void(e);

网友(2016-01-28):
solve先运算,before后运算

网友(2016-07-0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点不明白啊:
    即使你不加“constraint order { solve s before d; }”,s的概率也是50%啊,我不明白这个强制改变概率体现在哪里?

网友:
两个 rand变量 a和b。 solve a before b.  就是先随机出a 再随机出b。 constraint rule {solve a before b; b==a;}, 一般感觉需要rand变量在等号右边时才会用这种

网友:
还有时约束里面有if(a) b==xxx。 这个时候应该也要用solve bef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