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0安装出问题啦~~~求助!!!

楼主(2012-06-29):
主第一次安装,对着安装说明总算装上去了,也可以用了,可是重启以后,就冒出了这图

大概意思是说不是合法路径?

可是我是照着说明来写.bashrc的,如图

况且我也去了license的路径看了下

启动系统后打开ic610,打开文件就是这个错误

然后运行lmli

     就卡在这里了,不知道这个lmgrd运行状态对不对。。。。。
     这样子状况,有问题么?而且只有运行了lmli以后才能使用ic610,不然就是像前两图那样报license的错,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就是现有论坛的license.dat支持GXL版本的设计包么?为什么我的license.dat只能支持schematic到XL。。。。
    我用的系统是Redhat AS4。多谢解答了!!!

网友:
export LM_LICENSE_FILE那行看看有沒有多餘的符號
寫了CDS_LICENSE_FILE=5280@localhost大概就是要起floating的license,也就是要先運行你自己定義的lmli
找個比較全的license.dat應該支持 或者自己加feature

网友:
export LM_LICENSE_FILE="your path.../license.dat"
这样子,你那引号位置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正确安装过后,要不要每次重启机子以后还得再lmli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照着这个写的LM_LICENSE_FILE,是这个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指明第一个报错的原因
其他的问题基本上yulizi已经回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次啟動ic610前要運行一下lmli,也可以在bashrc或/etc/rc.local文件中設置開機自動運行
你的LM後面是不是多打了個符號,檢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照着网上的安装流程过来,是否每次运行ic610都要lmli一下?那个开机自启动脚本我网上搜了一下,没看懂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沒表達清楚,抱歉!是每次開機后第一次運行ic610 前運行一下lmli就行了。
應該是直接把lmli那行單引號裏面的內容貼進去就行了,建議加上-l /pathtologfile,便於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报错原因找到了。。。我把LM_LICENSE_FILE那行重写了就没事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的是得每次开机都要lmli一下噢。。。我就纳闷为什么重启后就给我找不到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找不到写在哪里开机自启动耶~~~高手说一下。。。我好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簡單的方法,把你寫的lmli那行改一下,只保留單引號裏面的內容,最好加個-l參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根本就不用运行lmli命令,吧5280@这一行去掉。你的OA_HOME这一行也写的不对,应该将该变量定位到你配置ic610的时候的oa目录,而不是一个空的OA目录。
export命令后面的变量名不能有空格,很明显,你将LM_LICENSE_FILE写成了LM _LICENSE_FILE。可以看出,你写的bashrc是生搬硬套,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修改。而且最后PATH里面不用那么多路径,只要将每个工具的的tools/bin目录加入到环境变量PATH中就行了。
        你还是简单看看bash shell脚本是如何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个目录是ic610配置的OA目录呀~~还有那按照您的意思来说是不是那个变量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这行要删除呀~~~帅哥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呀~~~~多谢了!

网友:
据我所知,好像610要每次都要启动limi,我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5-02-09):
你的linux版本是啥?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