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ip level时如何处理analog block的timing问题

楼主(2012-06-29):
想请教下各位,

在chip level的时候, 各个analog block的时序方面的问题,

analog block都是我们自己画的, 有些analog block里面还有我们自己自动布线的小的数字部分,

然后在top level的时候, 这些block怎么样去和我数字core的时钟去同步?

我之前都是购买的IP, 这些IP都是有相应的.lib文件, 这样, 在我们top level的时候,利用这些.lib文件去和我数字core的时钟去同步,

那么我的问题是不是, 解决如何生成analog block的.lib文件的问题?

我这么理解对么?

如果是我这样理解的话,

(1)嵌入式的数字部分的.lib是不是, 利用布线之后的网表和sdc文件, 在dc中, 直接生成.lib文件? 还是其他方式?

(2)analog block的.lib如何生成的?

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考验模拟的版图功力了,某些走线在模拟版图里面走线就要匹配,尽量一样长,一样的绕线方式。top level的时候,应该可以不要lib,直接用lef就好。
要需要的话,对各个端口根据仿真结果,自己写个~以上仅是个人看法。不知各位大侠如何看

网友:
基本上就是那么做,ICC,EDI,PT好像都可以出lib

网友(2013-08-26):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自己做实验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以前都在ICC里做好每个block的design,然后再到virtuso里面进行版图拼接(加如适当的buf等数字单元),pad环单独做;现在想做整体chip级的design,每个小的design的lib不知道怎么生成,求赐教

网友(2014-06-10):
ib生成主要是搞清楚时序关系,比如数字模拟接口需要什么样的关系,理解好了,就好写了,
然后套用一个模板,比如memory的, 把二维查找表填入即可,

具体看lib生成  可以看 pt etm 文档, 或者 ncx,elc的东西,

analog lib基本靠手写的,pt etm也只是辅助,

网友(2017-03-20):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模拟的.lib库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