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名词

楼主(2012-06-29):
我最近在看版图的规则,看到一个PBL、NBL、HVPW、HVNW,对这4个名词不懂得是什么意思?求高手解答一下。为什么5V的电压,在P-SUB和Nepi之间要形成一个NBL?

网友:
PBL是P埋层,NBL是N埋,HVPW高压P阱,HVNW高压N阱,P衬底和N外延间做N埋的原因是减小N注入的寄生电阻效应,大流大多数从埋层经过,可减小纵向NPN的集电极寄生电阻以及横向PNP基极寄生电阻,另外还可以减小纵向寄生的PNP效应(寄生管集电结反偏时向衬底耗尽而(集电极)而非像N外延耗尽(基区)从而保证寄生管不会有较大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楼上正解,需要了解双极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