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消除开关电容电路输出的毛刺!

楼主(2012-06-29):
现在输出接非开关电容电路,要求输出是平滑的,没有开关切换的毛刺,什么方法来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加电容滤波,应该可以

网友:
也有类似问题。加滤波那开关速度岂不是受到影响?滤波加多大?

网友:
这样说太广了,建议还是弄清楚毛刺是怎么产生的...
1. 开关注入、馈通
2. 采样时钟时序是否正确
3. 运放回路本身的响应(前提是有运放)
还是其它?

网友:
两种思路:1.从产生源头分析原因,避免其产生;
2.产生后通过滤波解决,至于滤波怎么加,则需要考虑后级电路的速度要求和能够容忍的纹波大小(也就是精度要求)。

楼主:
这个毛刺很大意义上是由电荷注入引起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开关管加dummy管看毛刺能不能减小点.

网友(2015-03-13):
你用的是什么开关?单管的还是transmission gate

网友(2015-05-25):
还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了,输出还是电容负载。好惨

网友(2024-12-02):
这个有讲斩波开关的电荷注入分析和多种开关噪声对比

Jiawei Xu 等 - 2013 -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Noise in Chopper Amplifie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