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sat问题

楼主(2012-06-29):
vdsat 在0.13工艺下 取多少合适

vdsat=75.2mV  vgs=536.56mV  vth=528.132mV

我大概查了下vdsat不等于vgs-vth的原因

在长沟道下,vdsat=vgs-vth=vod
在短沟道下,由于二阶效应,vdsat就不等于vgs-vth,但这个值,spice
也好,spectre也好,都是用来判断管子工作区间的。一般来说vdsat<50mV
管子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在短沟道下,vdsat几乎不可用手算。另外vdsat
不是越大越好,比如差分输入对,由于要保证一定的增益和带宽,或者是低
功耗设计,vdsat很难做到200mv,一般也就100mv多一些。而且输入差分对
vdsat小一些,对噪声也有好处。反过来,如果是电流镜,工作在深度饱
和区才是有利的

但是region应该是仿真提供的管子工作在哪个区的吧。  2应该是指饱和区,3应该指截止区,1是指线性区,不知道我这个有没有弄错。

我想问下  vdsat 在0.13工艺下 取多少合适   还有就是我的vgs-vth那么小是不是很危险   还有在0.13工艺下  vgs-vth取值多少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是太小了,已经亚阈了。vgs-vth取多少取决于是什么管子,如果按你说的差分对的话,100-200mv都是比较不错的值。你的vgs-vth只有10几毫伏,所以仿真器得到的vdsat为3倍的thermal voltage左右

网友:
0是截止区,1是线性区,2是饱和,3是亚阈值,4是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关于这些vgs-vth  还有vdsat的留的值一般以什么为标准    有没有可参考的书籍
还有就是在设计中  一般对管子的W L应该都有一定的取值   根据你的经验的话   对于这些的取值我如何去把握

我之前没设计过

网友B:
如果是current mirror 当有不错的电压欲度的话, vdsat在typical case取300mv左右,基本可以保证可以pass其它所有corner,同时也取得比较小的mismatch;
如果是differential pair,典型值100mv左右了;
cascode管子(cg device)通常100mv左右吧

网友:
帮顶,希望能者回答

网友:
单靠一个vdsat怎么就能判断工作区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用 Allen & Hollberg 的书

网友(2014-01-19):
Vdsat =100mV ~ 150mV保險

网友:
plot the curve gm vs vdsata, gds vs vdsat, etc. then you know how.

网友(2015-04-22):
想请教一下,电压余量应该分两个吧,一个是Vdsat(或者说是Vov=Vgs-Vth),控制源漏电流Id;一个是Vds-Vdsat,控制MOS管处于线性区还是非线性区。
在上头讨论的,差分管100-200mV是Vdsat还是Vds-Vdsat呢

网友C:
另外,“一般来说vdsat<50mV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这句话应该有误把。。应该是Vds-Vdsat<50mV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管子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由Vds决定。Vdsat(Vov)<50mV应该是亚阈区。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6-05-31):
回复 网友A:

版主,在小尺寸工艺中,vgs-vth>0且vds-vdsat大于50mv认为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这样是对的吗?如果vdsat很小,但上述条件仍然满足,电路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2017-04-11):
vdast 得80mv以上 算上余量100mv+

网友(2018-11-04):
取决于应用,放大管vdsat取小点,电流镜就整大点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般来说vdsat

顶一个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urrent mirror 当有不错的电压欲度的话, vdsat在typical case取300mv左右,基本可以保证可以pass其 ...

https://bbs.eetop.cn/thread-447549-1-1.htmlvgs-vth与vdsat

https://bbs.eetop.cn/thread-907357-1-1.html
Vdsat,Vds,Vgt的关系

上面是站内其他说这件事的文章,
请问Vdsat和Vth可以通过控制管子的尺寸和偏置来进行调整吗?假如工作在sub-micro的工艺下。
不同电路需要不同的Vdsat,这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