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增大GB

楼主(2012-06-29):
我最近设计了一个运放,有2个极点,主极点大概在30HZ左右,第二极点已经在0db以后了,GB大概有430KHZ,可是增益只有90db左右,可是要达到一个110db的增益,那我现在电路结构不能动,主极点也只能在20—40HZ内,基本属于不能动的,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GB从而抬升增益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么几个问题:1、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多大?
                         2、电路是什么结构?能贴出电路图是最好的,便于我们分析。
                         3、主极点为什么只要30Hz,你用于什么?Sensor?
                         4、如果是folded cascode结构,recycling是一种比较不错的提高GBW的方法

楼主:
负载是220pF,2KΩ。不好意思,电路图是保密的,主极点30HZ这是对这个电路的要求。我想问一下,在偏置已经调好的情况下,也就是电路结构是不能变的,有什么办法在主极点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增益?你说的那个recycling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就要分析了,主极点在什么地方,哪些因素影响了主极点;又是哪些晶体管影响了增益;recycling folded cascode,你可以在IEEE上搜一下,那个方法对slew rate有很大提高,GBW有2倍左右的提高,增益也有所提高,如果再用电流源分流的话,增益还可以更高一些,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技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你也许用了folded cascode+gain boosting,呵呵。。。

网友:
如果是gain boost,第二极点又在0db以外,最简单方法就是增加gm1了,增加功耗,还要注意doublet

网友:
增大gm1,如果对功耗没有太大限制

网友:
recycling具体育有什么好处?相比较于foldcascode?

网友:
帮顶,希望能者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增益带宽积不会变吧,他的增益提高了,带宽会往下掉的……

网友:
recycling可以在不增加功耗的前提下增加GBW,但是会增加Noise,而且频率响应可能会变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来做这个电路,会先选择这个方案,并没有提供增大GBW的办法。因为他的电路保密,我们也爱莫能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上一篇典型的recycling电路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e Recycling Folded Cascode.pdf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都不能下载??!!

网友:
彻底晕死……

网友:
增大第二级的电流可以增加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