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well 如果接GND 为什么要在其外面围一圈P+的ring ?

楼主(2012-06-29):
RT!!!大致知道是和lautch_up 有关 但具体如何解释 就指教!!!!!!!

网友:
剖面图 + NWELL电阻

网友A:
不知道LZ用的什么制程,N-well接ground,不用P-ring就和其他的不同电位N-well连在一起,加个P-ring隔离电位,还要注意PN forward。

网友:
nwll 接地 外圈 除了加 p+gr 接低電位 還有額外加上nw gr 接高電位

网友:
就是添加一保护环。加pplus就是吸收nwell中的电子;防止nwell中的电子和其他的模块形成放大模块;从而导致latch_up!!

网友:
ptap是用于稳定接地nwell的buck电位的,防止出现pn正偏执,出现正偏置,nwell会向buck注入电子,
后果,你明白的。
注:ptap不收集电子,在buck上他是多子保护环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用的什么制程,N-well接ground,不用P-ring就和其他的不同电位N-well连在一起,加个P-ring隔离电位 ...

我的电路结构里有两个电源V1 V2,其中P2电源在一种应用下接地。 Pmos P1 P2 的buck分别是V1 V2,现在P1 P2 是相邻摆放,中间没有P-ring。最终发现了漏电电流,这个是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