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求助

楼主(2012-06-30):
现在要做一片上LDO,无外接片外电容做补偿,片上所提供的面积有限,需要在10GHz的频带内保证-20dB的psr,请问有什么结构较简单的LDO可实现该spec么?

网友:
这个需要做一个单位增益带宽达到100GHz的放大器,这个指标要求站的住脚吗? 再推敲一下系统设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结构合适,不用做这么大的环路带宽,曾经见过有人做的一个LDO环路带宽只有300M,在10G的频带内psr达到-19dB。

网友:
是我见识短浅了吧。环路的带宽只有300MHz的时候,10GHz上的PSRR是什么东西起作用的呢? 如果不是LDO的环路就不用LDO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个人也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也得清楚,电流大了peak得用大电容去压。通常低频可以用slow loop去抑制,中频用fast loop去抑制,再大的频率就是靠电容抑制了。

网友:
看了大大們的回應,小弟又學到東西了。

网友(2014-09-11):
回复 网友B:

    求指教~
    不知楼主最后从哪方面入手解决的?
    最近也遇到了这方面需求, 不知从哪里入手,要求1GHZ内的PSRR20dB   运放带宽也就200M

网友:
靠内部电容或者内部寄生电容

网友(2015-01-22):
通频带PSRR的LDO有很多结构呀,为什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