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老闪

楼主(2012-06-30):
我自己装的LED驱动,场效应管和调压的,加些什么稳压的可以让他不闪啊 ,我新鸟,电压时直流3.2伏  170个小灯珠

网友:
led的发光,一般来说对电压的要求比较高,建议加入一个恒流的模块,来维持电流的恒定,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闪的问题!!浅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