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动态参数仿真

楼主(2012-06-30):
本人在做SAR ADC的整体仿真,测试ADC的SNR,SINAD,THD,SFDR等参数。有一些问题很迷惑,恳请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
    ADC的精度为10位,采样频率为300Khz。步骤是先对ADC输入正弦波信号,将ADC转换后的数据以十进制数据保存起来,然后导入MATLAB进行数据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采样频率为300KHz,如果要采样1024个点的话,需要大概3.413ms,这样子仿真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数据量非常大(目前对ADC仿真了400us时,数据量就用了40G)。因此,问问各位大侠,我仿真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应该如何来仿真,或者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仿真ADC的动态参数?

     不甚感激!!!

网友:
选择保存节点,这样数据量就不那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额,这个应该可以,请问一下,我上面所说的仿真方法正确吗?谢谢了!!

楼主:
另外,我看到有些帖子里面说,要将ADC采样的信号经过理想的DAC,请问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步骤吗?我现在是直接将ADC的输出转换成十进制数字输入到Matlab进行处理,这样可行吗?不是很懂,麻烦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加理想的DAC,然后再取点,导入MATLAB处理

楼主:
cadence里面只有8位的理想DAC,用excel把ADC的数字输出转换成模拟信号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一个10bit DA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ADC的输出数据只要转换成十进制就可以了,所以用excel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如果用matlab,为什么要用理想dac转换?真是劳民又伤财。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A:

   你好,选择数据保存,这个应该怎么操作呢?我只想保存理想DAC的输出电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simulation--save--selected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看了一下,好像simulation里面没有save的这一个按钮选项啊?麻烦你帮忙看一下,谢谢            Image

网友(2016-11-04):
在仿真波形的那个窗口,选中波形,tools-table

网友(2021-11-04):
请问采样频率在哪设置,是需要采样电路吗

网友(2022-09-26):
请问正弦波怎么设置的,3.413ms是怎么得到的呀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看到有些帖子里面说,要将ADC采样的信号经过理想的DAC,请问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步骤吗?我现在是直接 ...

理想DAC就是把2进制转换成十进制,然后再根据VREF的大小,把该十进制数缩放为对应的电压幅值的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