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C615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30):
本人安装IC615 时出现以上问题,找不到MOUNT 点
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是不是要分开解压?

网友:
呵呵,本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估计是你解压缩的时候解到了不同的目录了。解压那七个tar包的时候,解压缩到同一个目录下。

网友:
郁闷我遇到的问题和上面的兄弟一模一样,不过我是用Ubuntu 12.94lts,压缩到一个文件架,多个文件夹,甚至刻录成DVD盘,都试了,折腾了一整天,还是老样子,所下载的版本的问题吗?
解压后结构类似
H:\EDA\IC615\IC06.15.011_LNX86.BASE
└─CDROM1
    ├─kits
    └─READMES
Size 3.33 GB (3,582,379,081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所有的CDROM文件夹都解压在一个大文件夹里

楼主:
非常感谢    liude19832006  和   smileduty的帮助 , 我把7个压缩文件解压到同一个目录下,就可以安装IC615 了。

网友(2012-12-06):
安装不了啊 !

网友(2013-02-25):
还有这情况啊。。

网友(2013-08-12):
请问楼主,IC615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