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的板子连接PCIE和DDR2?

楼主(2012-06-30):
有谁做过类似的设计,能不能提供下代码?

网友:
高速信号设计呢,这些代码都是非常贵的说
只能告诉你,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代码量不大吧,V5可以生成PCIE的硬核和DDR2的控制器,只需要写逻辑把二者的用户接口连起来。不过我是新手,只知道原理,不会写。

网友:
代码量是不大,但都需要使用gtx的信号进行设计

网友:
用FPGA的 Hardcore吧,不贵,Altera基本能免费提供

网友:
xilinx提供了源代码啊 xapp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