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噪声问题

楼主(2012-07-01):
看拉扎维书也一直没搞懂,为什么共栅管对输出端的噪声没有贡献,希望有个直观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上图,Vn1和Vn2分别为M1,M2的噪声等效到各自栅极的噪声电压,那么M2的Vn2到V1节点相当于source follower
   然后再等效到M1的栅极,就要除以M1的增益GmR,R为V1点的对地阻抗。这样,M2的噪声贡献就可看到是很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愧是卢汾门下弟子。

网友:
    版大我有个疑问,若是你上面的电流源输出电阻超大,M2的噪声还是这般计算吗?
是不是M2的噪声电流要留到M1?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心的人会发现我这个公式写的有些问题,v1n
和v2n都是应该带平方的,才能和右边的相等。噪声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能量概念,不好说谁流向谁。cascode只有在电流源电阻看成很大时,他的噪声贡献才能近视忽略,这是由M1的低频增益决定的

网友:
二者到输出的噪声带宽近似一样,但增益不一样

网友:
m1管子栅极接地,受控电流源开路,m2噪声电流自然无法形成输出

网友(2012-08-09):
学习学习 运放的noise啊

网友C(2022-08-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VN2/gmro1这步有点问题吧,vin到漏极的增益是gmr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N2/gmro1这步有点问题吧,vin到漏极的增益是gmro吗?

没想到啊,十年前的东西还有人挖出来。。。
后来我也觉得那个解释确实是有些牵强的,拉扎维书上那个从噪声电流的方面解释就已经非常好了。纯推公式的话,也可以看到拉扎维的解释更合理

我这个地方其实耍了个心机,就是将负载设置成了电流源。如果是这样的话从M2源级看进去的阻抗就是无穷大,所以Vnin到V1的增益就是 gm × ro。但如果负载不是电流源,是个低电阻,那么确实增益就不可能是 gm x ro。所以我这个解释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如果负载是个小电阻,就有点说不通了。然后从Vn2到V1看成source follower我觉得其实也有点牵强。

后来确实觉得拉扎维的解释最合理,但拉老师他没完全说清楚,他只说不考虑M1沟道调制,直观上就可以看到M2的噪声贡献是没有的。但他没说如果计算M1的沟道调制,是个什么情况,但其实也好推(如下图),M2的噪声电流,能够贡献到M1的噪声上去的就如下公式。推导完整公式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解释应该就是最合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