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ic610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2-07-01):
本人新手,照着人家的英文教程看着学习从头开始画一个反相器的原理图,符号图还有版图,两个问题,第一次我库加了以后没改path路径,结果我改了以后又删除了,然后再添加,现在每次开启library manager出现这个警告

第二个问题是我从schematic editor那边launch layout l,结果弹出这个错误,是怎么个一回事?

还望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第一个警告是说你重复使用了cds.lib 和lib.def两个文件,用一个就行了。

第二个是工艺文件定义的不对。看一下那个工艺库的tech.t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把cds.lib和lib.def删除就没有那个提示了,那第二个错误是因为pdk本身问题还是说我设置库的路径有错导致的?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technology file 没有加载成功到你设计的库中来。所以根本没有层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解决呀~~~

网友:
首先看一下那个工艺库的tech.tf文件,看看有什么明显的语句错误。
然后再把你的设计库attach 到这个工艺库,你的设计库的层定义就由工艺库来确定了。这一步可以在菜单上做,不会找不到菜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语法错误我不会看,我本来也是想在菜单把那个给加进去的,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加入,或者说定义正确的工艺库文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