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033,IC5141,IC6101,IC6141,IC6151系统资源占用程度和硬件要求?

楼主(2012-07-01):
因为打算开工干活,筹建一套系统。
虽然坛子里讨论安装部分比较多,但是涉及软件新特性说明和系统资源占用率的确没有。
想请问下,大家安装成功之后系统占用如何,能否将安装配置和使用情况公布下。
新系统固然羡慕,但是从PDK支持到应用可能还没有普及起来,这两天615Base版安装也有问题。
实在搞不定,只能回归5141了。

T5750 HD160G M:2G  ATI HD2400 256M  ubuntu 8.04 LTS IC610  可启动,基本不可用,ZOOM IN,OUT 吃力,卡死,大型数据吃不动
E5700 HD360G M:2G  ATI HD4350 1G     ubuntu 10.04 LTS IC614 可启动,缩放吃力,易崩溃。

网友:
按楼主的配置不应该这么严重,最好试试RHEL吧

网友:
不可能啊。我的ThinkPad  T61P,T9500处理器——2.G,4GDDR2-667内存,64位RHEL4.8,不论IC5141还是ic614,都很顺畅啊。缩放版图的时候是偶尔有点小的迟滞,但没你说的这么严重。没有崩溃的现象出现。对于ubuntu,以前试过,偶尔会出问题,所以还是按照官方的说法,老老实实的用RHEL了。

网友:
对  老实RHEL吧

网友:
内存太少,  4G,8G差不多。 否则

网友(2012-11-11):
值得參考

网友(2014-09-17):
其实安装和运行起来不需要多大的硬件。
主要CPU和内存不够用的情况是看你的电路有多大以及LAYOUT有多大。LAYOUT的一个图的数据量的大小以及层数,决定了你需要的显存。电路仿真的电路大,如果是数字电路,跑起来能好点。如果全是模拟电路。那肯定需要更大的运算量和内存。
如果自己学习,随便硬件,只要能运行linux系统,就可以了。只要电路不大,都可以运行的。
例如自己用虚拟机,1G内存,I3 CPU,50G硬盘空间。跑3千门电路的后仿真还可以,但是上万门的话,就不行了。同样3千门的数字电路后仿真,没有SRAM的,用1个小时;有SRAM的需要3个小时。还要取决于你TRAN分析的时间。

从楼主的情况看,项目比较大,普通PC肯定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因此需要大内存,多CPU架构的服务器的机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