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下载CPLD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01):
JTAG接口的4脚VCC到底是该接几伏呢?我用的是EPM3032,Quartus ii下载程序时下不进去,出现错误:can't access JTAG chain,接线这些都没错:TMS和TDI接的1K上拉电阻,TCK接的1K下拉电阻 就是VCC我加的是5V,.后来我又改成3.3v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你要按照JTAG的原理图设计来提供电源,应该不能随便换,否则容易烧掉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