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管开启电阻Ron与电源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2-07-01):
为什么说电源电压越高,mos管开启电阻RON越小呢?

RON=1/β(Vgs-Vth)

公式中也没有VDD,那VDD与RON怎么联系上的呢?

网友:
用NMOS做开关,Vgs可以跟电源电压一样高。

网友:
因为你在用作开关管的时候,你的gate电压最高就是VDD啊

网友:
同意2、3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这个原因啊,多谢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就是说这只适用于用作开关的时候咯

网友(2013-12-10):
难道是说,所谓的1.8V或3.3V都是用于数字电路的高电平1?那么在放大器设计中,1.8V,或是3.3V指的是VD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