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与quartus中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12-07-01):
我是将rom中的数据读取出来进行小波变换,但在quartus中和modelsim中得到结果不同,modelsim中是对的。
modelsim中的结果
quartus中的结果

楼主:
第一次发图片,经验不足

网友:
看你的波形modelsim中应该是功能仿真的结果,而quartus的仿真如果你不去选的话,都是带有一定时序的仿真,即模拟了一定的延时的,当然你的数据对不上了,但是真实的情况反倒和quartus的仿真结果类似,因此若modelsim的仿真没有问题,那么证明功能是对的,剩下的就要分析代码看是否有写的不规范的,导致组合逻辑太大,导致延时也很大,使得quartus仿真和modelsim仿真偏差很大,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这位大神,我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的时候会报一些hold time的时序违例,但是STA没有,而且下载到FPGA里是正确的,请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神就是大神,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IT业界的民工么,大家相互交流下!能否把你的hold time的时序违例的错误或者是warning贴上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kikky,你好!我把modelsim里面报错的地方截图上来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