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的课后习题讨论

楼主(2012-07-01):
我最近在做拉扎维的课后习题,在噪第七章噪声遇到困难,如下图,,

假设忽略沟道长度调制和体效应,求电路的输入参考热噪声电压。在这个输出噪声的表达式中,第一项我看得懂,,可是后两个式子我想不明白,还请各位前辈给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没仔细算,后两项明显是管子的thermal noise和source degeneration resistance的thermal noise对输出端的噪声贡献:管子的thermal noise是电流形式的,除以gm等效到输入端变成电压,然后乘以增益平方,得到第二项,degeneration resistance的噪声电压乘以从source到drain的增益平方就是第三项。不清楚的话,画小信号来搞,呵呵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算增益就得了,谢谢!!

网友:
我的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