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简单设计

楼主(2012-07-01):
需要达到的要求:两个信号A、B周期性依次输入,需要设计一个板子,根据这两个信号进行逻辑分析,最后得出一个触发结果去驱动其他设备工作。这里面的问题点有两个:一个是这两个信号是周期性进来,需要不断的逻辑判断;第二个是这两个信号只有在1、0时才通过逻辑触发,其他条件下均不触发

想请教一下,该设计如何实现,是否可以只通过触发器就能实现?谢谢!

网友:
用状态机啊

楼主:
状态机,我要做的逻辑是“A与B非的与运算”,请问需要使用什么型号的状态机?

我是初学者,目前尝试的是使用数字电路、触发器来解决该问题,不知道是否有相关的设计模板可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利用触发器+选择器的方法...A输入的时候利用时钟把它存到触发器D1,B的时候存到D2..然后D1和D2的输出逻辑运算一下?

网友(2013-10-08):
用A&(~B)信号直接触发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