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学模拟集成电路,考哪里呢?

楼主(2012-07-02):
本人现在本科,想继续深造,对模拟集成电路颇感兴趣,但是不知道该将哪个学校定为目标,真心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出国读博的打算。
     想去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和校本部不在一块的不予考虑。
     不知道清华的工硕怎么样?就是学费贵了点,研究生不想花家里钱啊!!!
     东南貌似的IC设计偏通信,不知道模拟IC怎么样?
     请前辈们和同级的同仁们给点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它们完全可以用一两句话就描述的很清楚。

原码:

如果机器字长为n,那么一个数的原码就是用一个n位的二进制数,其中最高位为符号位:正数为0,负数为1。剩下的n-1位表示概数的绝对值。

例如: X=+101011 , [X]原= 00101011    X=-101011 , [X]原= 10101011
位数不够的用0补全。

PS:正数的原、反、补码都一样:0的原码跟反码都有两个,因为这里0被分为+0和-0。

反码:

知道了什么是原码,那反码就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知道了原码,那么你只需要具备区分0跟1的能力就可以轻松求出反码,为什么呢?因为反码就是在原码的基础上,符号位不变其他位按位取反(就是0变1,1变0)就可以了。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X]反=11010100

补码:

补码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反码的基础上按照正常的加法运算加1。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X]反=11010100,[X]补=11010101

PS:0的补码是唯一的,如果机器字长为8那么[0]补=00000000。

移码:

移码最简单了,不管正负数,只要将其补码的符号位取反即可。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X]反=11010100,[X]补=11010101,[X]移=010101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干吗!?

网友:
西电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2-09-26):
复旦大学的微电子,就设计来说全国第一,清华是侧重偏向于工艺的

网友(2013-09-03):
berkeley or stanford is the top for analog IC in the world...If you can get offer..

网友:
德州农工

网友:
最好还是出国吧。。

网友(2017-04-12):
噢噢噢噢!!!

网友:
本科毕业后直接出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