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adence Layout格点设置

楼主(2012-07-02):
在Layout时,想要设置格点,于是在.cdsinit中写下: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1)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1)
但是启动Cadence后发现格点设置还是默认的0.005,以一直没找到问题原因,载入文件时也没有报错,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你在Options,    Display里面修改箭头指的地方,看行不行。 Disp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在CIW窗口中输入envSetVal.....这两句也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是就是写在.cdsinit或.cdsenv中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会不会被什么文件冲掉了?

网友(2013-05-27):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改好了没有啊 我的写了这两句话是好用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想改Minor spacing和Major spacing的话要怎么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好用的,我发现是所用的CSMC的工艺在PDK中有文件,在我打开版图的时候修改了这项。

你可以试试leDisplayOptionsFor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试这个:

    envSetVal("layout" "spacing" 'float 2)
    envSetVal("layout" "majorSpacing" 'float 6)

网友(2023-05-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不可以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