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Layout格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02):
在Layout时,想要设置格点,于是在.cdsinit中写下: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1)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1)
但是启动Cadence后发现格点设置还是默认的0.005,以一直没找到问题原因,载入文件时也没有报错,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display option可保存在以下文件中:cellview,library,tech library,file:.cdsenv;
其中~.cdsenv中可设置:
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1
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1

楼主:
多谢cxl666版主的热心回答
不知道~/.cdsenv的路径是都可以更改,且保证在下次启动icfb时依然保持设置?
其实,我在.cdsinit中加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希望设置完成后,以后启动icfb就不用再更改。。。感觉这个应该没有错误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我在CIW中试过是可以改过来的。

不知道版主是否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cxl666版主的热心回答
不知道~/.cdsenv的路径是都可以更改,且保证在下次启动icfb时依然保持设置?
其实,我在.cdsinit中加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希望设置完成后,以后启动icfb就不用再更改。。。感觉这个应该没有错误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我在CIW中试过是可以改过来的。

不知道版主是否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需要load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需要把。。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二位,发现是工艺规则文件中设置了这个参数,每次打开的时候会自动加载一次,就修改了设置。

网友C(2017-05-05):
回复 网友D:

请问工艺库文件在哪设置的这个参数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工艺库文件在哪设置的这个参数

求解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