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ta-sigma PLL中噪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7-02):
一直不理解deta-sigma里的噪声肿么被推倒高频的。。从时域感觉很难理解。

DSM能不能理解为给多模分频器产生一系列的控制信号,这个控制信号的周期性导致了spur,

DSM中的控制信号是不是就是周期变长了,变成一个伪随机。。从而把SPUR减小了,是这么理解么?

看文章里都说把噪声推向高频,可是还搞不懂这个噪声是哪来的,deta-sigmaADC里的噪声好像是量化器引起的,可是小数分频里没有量化这一过程啊!噪声哪来的呢!如果分频比定了,那DSM控制信号序列不也就定了吗,晕了!

求高手高手高高手指点啊!

楼主:
再顶!
自己理解。。。伪随机控制信号的周期T越大,那么f=1/T越小,经过调制后,若f趋近0,那么噪声能量将被在频谱上被展开,即噪声被推倒高频了。。。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发站内问吧,回复的内容太多,我有一定的理解,可以给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你发短消息了啊 你木有回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SM能不能理解为给多模分频器产生一系列的控制信号,这个控制信号的周期性导致了spur,
DSM
中的控制信号是不是就是周期变长了,变成一个伪随机。从而把SPUR减小了,是这么理解么?

也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小数分频采用的双模的方法实现,周期是非常明显的,由这种周期性产生的spur(杂散)也是非常明显的。杂散的数量多,且功率也比较大,严重影响频谱的纯度。我想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DSM可以认为是实现多模分频了,由DSM产生的序列,使得小数分频的周期变得更长一点,也就是使得小数分频的序列更具有随机性。但是通过DSM产生的输出序列的周期长度也是有限的。因此,周期性的存在使得基于DSM结构的小数分频同样会有spur产生。这个spur显然也是同输出序列的周期性密切相关的。

文章里都说把噪声推向高频,可是还搞不懂这个噪声是哪来的,deta-sigmaADC里的噪声好像是量化器引起的,可是小数分频里没有量化这一过程啊!噪声哪来的呢!如果分频比定了,那DSM控制信号序列不也就定了吗,晕了!

DSM结构中是存在量化器的啊。这个是你自己的对结构没有好好的分析清楚。给你举个例子吧。对于一阶DSM结构,如果没有量化器,最后怎么可能输出0 1(也可以使其他值)序列呢?需要仔细再分析结构哈。噪声是由于输入和输出的误差引起的。你想想,输入是一个n>1 bit的数,输出变成m<n bit的数,这中间显然存在误差。当然最终体现出的就是噪声了。通过Z域模型的分析和matlab仿真,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DSM将噪声推向高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哈。需要好好理解DSM结构的Z域模型,从理论上先分析它。Z域分析清楚了再转化成在频率域上,你就可以看出确实随着频率的变化,噪声能量被推向高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建议你多看文章,做做仿真,这些问题就慢慢明白了!!!!自己看明白了才是真正懂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vco的控制信号如果存在周期性的扰动,假如这个扰动的角频率是Wm,那么输出信号会在频率Wo+N*Wm产生spur,N为整数,那么如果Wm小了,那么频谱上量化噪声不久被展开了吗,相当于SPUR的能量被平均了,我暂时的这么想的,呵呵。。。可能不对是吧! 我在研究研究。。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赐教!

    需要仔细再分析结构哈。噪声是由于输入和输出的误差引起的。你想想,输入是一个n>1 bit的数,输出变成m<n bit的数,这中间显然存在误差。当然最终体现出的就是噪声了。通过Z域模型的分析和matlab仿真,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DSM将噪声推向高频。

感觉在Z域上还是很好理解的!
我感觉我还是有一个可能错误的概念导致我不理解量化噪声的来源,我是这么想的,对于一个一阶的deta-sigma,如果输入是M/2^K,那么在2^K周期内产生M个1,那么输出不就是M/2^K么,数字电路怎么会量化错误!感觉肯定是哪个概念错了!

您说的输入是一个n>1 bit的数,输出变成m<n bit的数,这中间显然存在误差不太理解!

感觉还是文章看少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一阶单bitDSM,每个时钟周期输出就是1bit序列(0,1),而你每个时钟周期输入的是多位(比如32bit,48bit),显然需要经过量化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不对三,你可以做做实验看看是不是你想的这样。。。。。看看杂散出现的位置是否出现在你说的那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ADC里面,量化噪声是由有限的分辨率产生的,在小数PLL里,你的输入不管是不是多位的,你的输入定了,那么你的输出就是一个固定的伪随机序列,我的理解是一个输入固定对应一串伪随机序列。。数字电路是理想情况是不会发生错误逻辑的。。我因该是走到这个错误的胡同了。。呵呵。。我再去理解一下DSM吧。。谢谢你 。。你是在在校学生还是工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