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PEX 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小弟在calibre PEX时,出现“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POLY”的ERROR.LVS和DRC是通过的。于是查找了一下,论坛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说是没有定义层的原因,有人说把LVS的commond file加入到PEX的command file中,但是这样做以后,又出现了“capacitance extraction layer must apper in CAPACTIANCE ORDER ooeration POLY”,这里小弟就不明白了。对于calibre PEX 的这个问题,论坛上具体的也没有说怎么解决的,我想问一下大牛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PS:我的calibre版本是从论坛上下载的2011.2版本。

楼主:
没有人啊?在线求回答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不说明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麻烦楼主把解决方法贴出来看看呀,我们也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由于时间很紧,所以没有说明。其实问题就在于LVS的command的file里面有个XRC和ERC的开关语句,在做PEX的时候,应该把XRC的语句打开,然后把LVS的command file用include语句包含到PEX的command file里面,这样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时间很紧,所以没有说明。其实问题就在于LVS的command的file里面有个XRC和ERC的开关语句,在做PEX的时候,应该把XRC的语句打开,然后把LVS的command file用include语句包含到PEX的command file里面,这样就OK啦

网友(2013-09-24):
我也碰上同样的问题,include之后也没效果。后来换成PDK目录下的LVS COMMAND再include就好了。

网友(2013-11-20):
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吧,没有太明白,就是用图释的方法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7-01-10):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工艺? 我用smic130到这儿也是这样  请教下“LVS的command的file里面有个XRC和ERC的开关语句"没有找到 还有,那个include语句是不是直接“include  xxxxxx(LVS文件)”

网友(2017-08-16):
lvs和pex的command file 就是指的规则文件吗,怎么我试过了还是宝同样的错

网友(2018-05-04):
回复 楼主:

  大神,你好,我在calibre LVS的时候就出现“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Viapad”这个问题的怎么破?

网友(2018-06-08):
Calibre那个PEX主rule file里会有一个include语句。
通常PDK 提供的rule,这个include后面挂的是相对路径。
但是Calibre又不认,找不到include的文件。

解决办法是把include的文件改成绝对路径。

网友(2018-08-23):
谢谢分享,如果解决方法能够更具体一点,对我们这些新手就更有帮助了

网友B(2019-01-09):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P.S. 我用的是smic40的工艺库,报的未定义层名是alpa_inter 多谢!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关于如何设置PEX的命令文件和参数,可以进入如下免费的知识星球来问答。

网友(2020-11-11):
每间制程场提供的不太一样,仅供参考

方法1.lvs command file
PEX TOOL的PEX RULES FILE 与lvs command file相同,开启lvs command 搜寻PEX寻找相关字串,Include 相关文件(每间FAB不同,大概需要文件为PEX.RULE/ XX.RES/ XX.CAP,不一定三份都有,有可能FAB提供一份就已经都包含了)

方法2.TOOL 加入

PEX TOOL --> PEX pex options --> include

感谢先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