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C-verilog+Verdi中如何利用脚本自动加载波形??

楼主(2012-07-02):
目前我做仿真的顺序是:先用用NC-Verilog编译仿真:ncverilog -f filelist.f
然后用打开Verdi查看波形
verdi -f filelist.f -2001
之后点开nWave,手动加载波形文件!

有没有办法直接在敲脚本的时候就把想要看的波形加进去,免去手动加载的步骤??
比如查看001.fsdb,之后查看002.fsdb再打开一个verdi界面??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2012-08-24):
ncverilog 怎么生成verdi用的fsdb波形啊?

网友:
可以的呀

网友:
可以生产!!!!!!!!!!!!!

网友:
FSDB可以随意做出了!!!!!!

网友:
楼主试试这个:
vericom -lib verdi_lib -define SIMULATION -2001 -sverilog -f filelist.f
verdi -lib verdi_lib -sverilog -top yourtopmodulename  -ssf 001.fsdb

网友(2012-12-20):
但是,打开的nWave的窗口中还是得手动加入波形,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手动加载,然后保存成一个rc文件,以后自动加载rc

网友(2014-02-19):
接楼上
verdi -f filelist.f -v lib.v -ssf wave.fsdb -sswr wave.rc &
wave.rc 为之前保存的波形文件。

网友:
与ncverilog联合
ncverilog -f filelist.f -v lib.v +access+rwc +notimingchecks +loadpli1=$(VERDI_PLI_PATH)/linux/debpli:novas_pli_boot
verdi -2001 -f filelist.f -ssv -v lib.v -ssf wave.fsdb -sswr wave.rc &
$(VERDI_PLI_PATH)为你需要填写的路径。
此环境建议用makefile达成,外加结构化testbench,工作更高效。

网友(2016-02-17):
10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2019-11-11):
这个不错的使用!!!!

网友(2020-05-14):
    第一次手动加载,然后保存成一个rc文件,以后自动加载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