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如何利用脚本自动加载波形??

楼主(2012-07-02):
目前我做仿真的顺序是:先用用NC-Verilog编译仿真:ncverilog -f filelist.f
然后用打开Verdi查看波形
verdi -f filelist.f -2001
之后点开nWave,手动加载波形文件!

有没有办法直接在敲脚本的时候就把想要看的波形加进去,免去手动加载的步骤??
比如查看001.fsdb,之后查看002.fsdb再打开一个verdi界面??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来个简单的makefile
i := 1
view:
    ncverilog -f filelist.f +define+dump_00${i}
    nWave 00_${i}.fsdb &

%make view i = 002

网友:
同问,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运行nWave的脚本nWave可以直接打开,但是打不开波形;   显示 illegal option : 001.fsdb ,是不是nWave脚本应该加上某些 -option;
   而且,我的目的是:
       1、打开Verdi;
       2、弹出nWave并自动加载想查看的由filelist.f生成的001.fsdb;
   我用的脚本如下:
   ncverilog -f filelist.f
   Verdi -f filelist.f -2001 &
   nWave 001.fsdb &
   请大神再次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必须生成001.fsdb文件啊!在testbentch里面写好。。。。。。

网友(2014-02-19):
可以写成
Verdi -f filelist.f -ssf 001.fsdb &

网友(2015-08-07):
如果保存了*.rc文件,还可以加上,就不用自己再load需要查看的波形了
Verdi -f filelist.f -ssf 001.fsdb -sswr signal.rc &

网友(2016-02-01):
主要存个rc就好了

网友(2016-08-25):
先标记一下

网友(2017-07-14):
回复 网友C:

    mark一下